有没有某种材料,入水后导电

楼主(2007-06-17):
见多识广的人们:

有没有一种材料,平时绝缘体,入水后马上成为导体?

比淡水的导电率高个几倍几十倍的就可以。

网友A:
表面上看,任何具有吸水性的材料都可以

问题是,水本身不导电,水导电的机制是靠融解在其中的电解质离子,如果该物质是电解质,那么入水会融解,如果该物质不是电解质,那它导电得完全靠水中的离子,所以不存在一种物质,该物质不溶于水,放入水中却比含离子水的导电性要好,这是基本物理常识。

楼主:
我想这个东西没有这么绝对吧

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和水起化学反应呢?
某些离子,遇水激活,从化学上应该是可能的。

或者和水中某些微量元素起反应,置换出更多的导电粒子。

是不是搞材料的应该懂的多一些。

网友B:
要是某种物质与水反应

那么就不能多次重复使用。

网友C:
食盐怎么样?

网友A:
问题是化学反应产生的离子要溶于水才能导电

    如果没有溶于水的自由离子,那该“离子”就不能形成导电性,而溶于水就无法将离子束缚住,除非用一种带有极细滤孔的薄膜、特种玻璃等将离子限制在一定区域内,只允许水分子通过。不过这样做有个很大问题,首先这不是一种“物质”或“材料”,而是一种组合“装置”;其次这种装置表面的滤孔比水分子大,但要比离子小,而离子虽可用高分子材料熬合实现,但尺寸仍不可能很大,故滤孔尺寸会很小,于是这种装置放入水中要过足够的时间才具有大大强于水的导电性,而从水中拿出,更要经特殊处理才能恢复绝缘,你要求的“马上”是根本不现实的,这方面的物理定律已经很完善,不可能被超越。

网友B:
其实楼主不如把这么做的目的说清楚

大家才好出主意。
也许不必找这种物质,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用某种机械原理实现吧

一个按键触点,当然是防水的,一个浮子,在水外触点断开,浮子进水后产生浮力将触点闭合,导电了,呵呵

楼主:
用途和想法

淡水一些测量之类的东西

我的想法是把探头入水以后,就可以接通电极,从而使得设备工作。

这个东西可以是一次性的。

但要是固体,可以加工成小的板子一样,上面焊接两跟线。

平时不导通,入水后导通。

设备是一次性的,所以用机械装置来实现有些复杂。

想想办法!

网友B:
既然如此,那就很简单

水位检测电极的结构是一段陶瓷管,两端有两个金属电极。未入水前陶瓷管表面干燥,两电极之间电阻非常大。入水后两电极之间是水,水总有一些导电性,可以检测出来。
如果是一次性使用,比较简单的是买个汽车发动机上的火花塞。

网友E:
5楼的方法最简单

楼主:
火花塞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啊

我的想法和你说的陶瓷管差不多

现在我们用的就是直接放在水里,通过水来接通。
只是淡水的阻抗太大,使得电路上处理起来效果很不好。

如果有个东西,可以接在两个电极之间(30--40mm)使得入水阻抗在几K就好了,比如最大2--3K,这样使得设备工作。

淡水的阻抗大,好像两电极的阻抗很大,而且有点测不准确。

因为是一次性的东西,如果结构过于复杂,生产和成本都是问题。
所以我想到的是材料来解决。
可以考虑用些特殊材料,成本可以高一点(10*40mm,价格可以在几元钱,平均)。
谁有这方面的线索,可以考虑提供一点。
交流交流也好。

楼主:
呵呵 食盐不可以

要用食盐,那不把淡水变成海水了吗

我的东西就是一个探头之类的东西

最好就像导线一样连接起来就好

不是容器。

网友F:
不是容器

怎样实现半波

网友G:
测水位吗?

用碳棒不错呀!用金属会形成电解池!

网友H:
目的:水位到某处后开启设备 方案多种

1,买汽车油箱浮子改造,负载大的话加个继电器扩流。

2,电极加放大,电极最好通低压交流,使用次数可以多一些。

网友I:
呵呵,chunyang,其实有这种材料,叫质子交换膜

用在燃料电池上的,偶搞过相关的,就是用来捆住离子的

网友J:
加放大电路,把小信号放大.

楼主:
tjsheep 提供点线索

不完全是给定一个开始信号

这个电阻有电流要经过的

阻抗要小一点,对恒流源负载有好处

tjsheep  能不能提供点线索
比如型号等等

网友K:
反过来行不?

象录象机里的湿敏电阻,结露后电阻很大干燥是很小,晾干了还可以再用.

楼主:
湿敏电阻?这个想法不错

湿敏电阻这个概念我以前从来没有过

这个东西倒可以研究一下

空气中它的阻抗如果足够大,入水以后阻抗变化明显就可以。

我了解了解吧
有人用过这个东西吗?
比如负系数的湿敏电阻,在空气中阻抗最大可以到多少?
如果入水呢?

集思广益  好处无穷啊

^_^

网友I:
其实用光学原理更好,就是利用水的折射率不同来判断

环保无污染,我们都爱用它,那个质子交换膜你搞不到的,没有零售,都是机密材料……

楼主:
画个示意图

因为很多因素限制,结构上不能改变,因为是现成的产品

现在的情况就像我画的图所表示的

由水导通部分有两个作用:1是入水信号,表示探头已经入水
2是这个也是电路中的一部分。

现在问题是在淡水中这个电极之间阻抗太大,电流源流过传感器的电流会受影响。如果之间两通两个电极,入水信号又无法取得。

所以想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材料,入水后阻抗变小,表示探头已经入水,而且不影响传感器精度。

网友K:
直接用浮子加开关...

楼主:
现成的东西 结构没有办法改变

网友L(2019-06-29):
楼主,找到合适材料了吗

网友M:
提一个想法。用普通热敏电阻实现。热敏电阻靠自家热,维持在50--60度,扔进水里以后马上温度降下来了,阻值大变。就能检测到了。

网友N:
纸条,弹簧拉着,遇水后纸强度降低被拉断,开关接通。

网友O:
自制个电容器嘛

网友P:
这样的材料很难找。所以现在海上救生的自亮浮灯法定的方法是用浮子,平时放置重端朝上,入水重端下沉,内部水银接通下端开关而灯亮,由于有效可靠,各国协商同意用此法作为规范。

网友Q(2020-04-16):
请问楼主找到相关材料了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淡水一些测量之类的东西我的想法是把探头入水以后,就可以接通电极,从而使得设备工作。这个东西可以是一次 ...

一次性的好办,用两条弹**,没有外力时一端会碰到一起而导通,中间用可以溶于水而不导电的物质隔开,如冰糖;有水后,冰糖溶于水,弹**碰在一起而导电

tanhuangpian居然后面***,这是违禁品吗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