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起振吗?

楼主(2007-06-17):
我在PROTEUS中仿真中结果是不行的

网友A:
用74HC04肯定可以,LS的不行

网友B:
用LS的1脚一直为高

网友C:
Y1参数这样写是无效的

Y1参数这样写是无效的。数值必须具体给定。

HEAD40 24~26这样给NETLABLE是无效的。必须拉一段导线。28~27也许可以,但也建议拉一段导线。最好不要光给NETLABLE,还应加上BUS。

LS的话R要小点才是。而且要用UNBUFFER的非门。现在普通的非门都是BUFFERED的。

记得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我用74LS搞过一个UHF干扰源,一开起来全村电视机都满是雪花。然而那天我只是想做一个10MHz的时钟发生器。真是不好意思。

网友D:
为什么ls 的非门不行呢?

网友A:
LS系列是晶体管-晶体管逻辑

输入阻抗比较低,而且输入端开路等同于输入高电平(内部上拉)。
作为振荡器,开始时反相器必须处于线性状态,该电路中输出到输入的电阻为1Mohm,不足以将输入端拉到线性区。

网友B:
看看LS系列的输入结构就明白

加电阻 的目的就是让非门工作在有放大作用的转折区(大约1/2 Vcc),而LS非门的输入端对电源等效接有个2.8K的电阻,所以LS的输入开路是等效于高电平的,图中的R5为1M欧,对输入来说与开路没多大区别。

网友D:
没想到这个东西里面也有这么多内容啊
好好消化消化先
谢谢楼上两位

楼主:
谢前辈们的指点

我再消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