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转换芯片

楼主(2007-06-18):
(无正文)

楼主:

哪位达人能不能推荐几款便宜的AD转换芯片啊?
12位的,5V供电,转换0~10V电压,输出接单片机I/O口
谢谢了!qiouye◎126.com

网友A:
用单片机自带的,不要钱。你不说性能,怎么好给建议呢

网友B:
这样的ADC太多了

既然跟MCU连,想来应该是并口了,采的电压信号又不是BIPOLAR的,这样的ADC很多,到国半、TI、ADI的网站上去搜索吧,一搜一大堆。。。
不过你好象应该给出采样速率要求吧?

楼主:
转换速率

采样速率大于200K,也就是转换时间小于3us,两路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