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难倒公司所有程序员的难题。

楼主(2007-06-18):
就是求0~360度角的均值的问题。
角度的范围是0~360,一共10个角度值,求均值。
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很久了,想了很多算法都没有很好解决。希望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A:
意思都没说清楚,看来还要难倒坛内所有的程序员。

网友B:
均值是什么意思?请举例说明

网友C:
先把均值定义好再说

楼主:
就是普通那种先求和再求平均值的均值。

网友D:
概念不清啊,当然没人做得来.把你要做的事说清楚,问题也就

网友C:
更不对了

“就是普通那种先求和再求平均值的均值。”
那么算法已经有了,为什么说“想了很多算法都没有很好解决”?

网友E:
算法有了,是不是测量的问题?

楼主:
我再说清楚一点

主要是求风向角的一串角度值均值。比如10度,20度,30度,40度,50度,60度,70度,80度,90度,0度求均值,这个只要全部求和再除以10即可得出。可是,如果是330度,340度,350度,10度,20度,30度,40度,50度,60度,70度,简单的求和再除10得出结果肯定是错的。
也就是说来风时,如果风是在0~90度之间摆动,可以简单求出均值。可如果是在300多度和几十度之间摆动,就不能简单求和再除10了。而风的摆动还不仅是这两种情况。还有很多种情况,也就是在不同角度间摆动时如何求均值。

网友C:
说明白不就行了?

判断一下是从0~359到360~719,还是从0~359到-359~0,也就是过零时需要判断一下是从小到大,还是从大到小。

网友F:
LS高明

办法简单而唯一,就是LS说的

网友E:
看了LZ的重新解释和maychang的注释,似乎明白了LZ的想法

LZ是希望计算在某段时间内的角度的平均变化量。

网友G:
头尾相接就转晕了哈

按10楼方法可行,其实也就一个带符号位的运算问题

网友H:
直接套用矢量加法的概念不就行了么……

网友A:
14楼说得有理,简单的可设想成单位向量对应于十个角度

在X和Y上的投影均值,再由此均值所构成的向量的指向角就是“均角”。

网友I:
你们公司程序员应该多去读读物理书

网友J:
投影法是个好方法

十楼的过零判断不易实现,楼主的采样是离散的一组数据,各个数据之间没有相关性,也就没有过零的概念了。
用投影法,先将各个向量分解成X Y两个方向,在两个方向上各自求平均,之后再合成,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K:
两个角度取均值

float aver2angle(float angle1,float angle2)
{
    float da=angle1-angle2;
    if (da<0)
    {
        da=0-da;
    }

    if (da<180.0)
    {
        return (angle1+angle2)/2.0;
    }
    else
    {
        da=(angle1+angle2)/2.0-180.0;
        if (da>0)
        {
            return da;
        }
        else
        {
            return da+360.0;
        }

    }
}

网友K:
前提是所有角度都落在一个半圆内

建议取8个或16个值,单循环比完,就可以得到均值
10个吗,有点麻烦,只好轮空了

网友I:
柔月妹这么强

嘿嘿

网友L:
个人间接:

严重同意14楼的.

网友M:
原来是整公司的程序员都被转晕了。

网友N:
木头让人忽悠了

网友C:
判断过零方向其实很简单,只要读数速度够快

在两次读数时间间隔内风向标不可能转过大于180度角即可判断。
用矢量运算当然也可以,不过需要计算矢量在轴上的投影,这需要三角和反三角运算,那就麻烦了。

网友C:
柔月 也到这个版面回帖?

技术交流版人气指数大大上升。

网友J:
再批25楼,对事不对人,呵呵

>>在两次读数时间间隔内风向标不可能转过大于180度角即可判断。
这个假设等于为系统留了一个隐患,系统的可靠性从理论上就有问题,不可取。
还要基于读数据的速度足够快,增加了对硬件的最低要求。

网友O:
十五楼的方法是我们正在用的,但有问题。

此方法对于两个角度求均值没有问题计算准确。但对多个求值时,实际是两个角求均值,然后再用这均值与第三个角求均值,以此类推,此法能基本解决问题,但还不符全我们所要求的全部角加在一起再求均值的要求。不知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C:
看不出来15楼的方法怎么不符合楼主的要求

楼主:
30楼的正解。

这个算法我们也想过,但因为太占内存(我们是在单片机上编程),没有深入去想,现在,这个算法经我们验证是正确的。太感谢30楼的兄弟了,想不到困扰我们这么久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不过,看来还要在少占内存上多下功夫了。

网友P:
从实际出发

有必要这么处理吗?要结合实际应用的意义,做出相应的硬件处理会更好解决!!

网友Q:
说是有答案了,可是还是不明白

到底用来干什么?在什么场合用的?超过180゜、360゜以后算什么?

举例:90゜和360゜,如果直接相加后平均,225゜;如果360゜算0゜,那么平均值为45゜。这样,两个计算结果所得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定义上就没有讲清楚,没法得出所谓的正确答案的。

看着题目吸引人,可是,问题也不交待清楚,不是折腾人吗?类似帖子不少,值得引以为戒。

· 感觉这个题目的数据就有问题,如果直接按正负角给出(生成数据时就可以做到),简单计算平均值就可以了(角度范围限在360゜或±180゜以内)゜゜゜゜゜゜゜゜

网友H:
那搂主要求的

如果是0度,0度,90度的三个风向,平均是得30度这样的么?

网友R:
楼主公司作风力发电机控制?

好象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吧?

估计公司里程序员全是一些小学毕业的, 但学了C语言

网友S:
这年头,都喜欢给帖子加一个唬人的标题……

网友E:
用格雷码盘很容易实现过零点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