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二次侧输出的交流量送入单片机的处理问题!

楼主(2007-06-18):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输出的交流量送入单片机,中间加普通的桥式整流滤波稳压电路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A:
要求不是很严格可以。

否则要加变换电路了。

网友B:
多数情况,这样不行,误差很大

而且电流互感器未必允许你这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