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RAM的高手进来交流下

楼主(2007-06-18):
大家有没有在使用NVRAM(小弟使用的是FM18L08)的过程中遇到过NVRAM里的数据莫名其妙的错误呢?比如,装置在现场调试好,并将调试的参数(比如校准参数)存储到NVRAM中,即使以后装置掉电,数据也不应该丢失。但是我发现现场返回的一批装置,都是因为NVRAM里的参数错误才导致装置失效的。我想问的是,除了人为因素,还有什么可能原因使得NVRAM里的数据被更改呢?
有过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交流一下心得。
谢谢赐教~

楼主:
没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也请高手说说NVRAM读写应该注意些什么

没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也请高手说说NVRAM读写应该注意些什么?哪些最容易引起错误?

网友A:
程序跑飞....

例如上电,掉电等过程,可能会让程序乱跑....

网友B(2008-09-25):

项目中要求用到32MB NVRAM 可是以前只用过SDRAM,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联系不到有NVRAM的厂商,那位好友能提供个信息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