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v/0v的信号想变成5V/0V的信号给单片机的IO口用光耦可以实现

楼主(2007-06-24):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

光耦输出三极管的C极接Vcc,从E极输出到单片机IO口,E极到地接一个下拉电阻(例如4.7K)。

网友B:
就按你说的办

网友C:
用光耦自然没问题,但不用应该也可以

不过具体的场合还要具体分析

楼主:
疑问

  1 tuwen 说:光耦输出三极管的C极接Vcc,从E极输出到单片机IO口,E极到地接一个下拉电阻(例如4.7K);我想问可不可以在C极输出到单片机IO口,E极直接接地,VCC和C极之间接个电阻例如4.7K;这样和tuwen 说的有什么区别?
  2 光耦输入端能承受28V的电压吗?是不是用电阻使输入端电流控制在推荐的范围内就可以了?我看TLP521推荐If为16mA,所以我在光耦输入端接个2K左右的电阻,可以吗?

网友B:
光耦的输入端与电流有关

网友D:
conwh

与电压也有关系,不然二极管反向挂了也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