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新手机A320上白光LED IC,标记"Y58","551",不知啥型号?

楼主(2007-06-24):
我的一个朋友的手机是厦新A320,屏黑了,其中感觉就是这个IC的第5脚断了导致问题。她把手机弄湿了,结果IC发霉,清洗时脚掉了。其中壳体上两行字,上面一行是“Y58”,下面一行是“551”,希望有朋友给点指导。我在网上查了,但找不到这种的。应该是SOT23-6封装

网友A:
参考一下

资料点这里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4183853309.pdf

楼主:
哪位朋友知道哪里可以下到A320的电路图,我想自己修!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

可以确定不是二极管,因为我平时也做过白光LED驱动电路,我用的大多是6个串联的,发现跟A320中的这个IC很像,但应该不同。此外,这个元件是SOT23-6,也就是说它是6脚的,所以SOT23(三个脚)肯定不是。
  这个IC的第1脚是电感脚,第2脚是地,第3脚是反馈,测到有12ohm左右的对地电阻,第6脚是电源,接电感的另一脚,这和我用的大多数白光LED驱动器很像,比如ZXLD1100,AT1312A等

网友A:
少累哈,没注意你还写了SOT23-6

有可能是用户自已印的代码,那就没戏了

ZXLD1100.PDF资料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4194822469.pdf

网友A:
去这里找朋友吧

网址 →        http://bbs.shgzs.com/index.asp?boardid=439&action=&topicmode=0&page=2

要积分的拉,自已想办法去骗吧

xiaoyi03162006-9-28 17:03:00| xiaoyi
   夏新A320维修手册 vihachen03242006-9-13 16:35:00| vihachen
  夏新-D80电路图 18745760502262006-9-13 9:40:00| 187457605
   S65显示接口电路图 samsumg011132006-9-12 19:54:00| samsumg
  [分享]厦新A320电路图,无需威望随便看 天意+02242006-9-9 11:07:00| 天意+
   东信几个维修彩图,希望能对新手有帮助 逍遥06792006-7-31 10:35:00| 逍遥
  A6和A8的详细电路图+元件图 马银国04222006-4-12 12:43:00| 马银国
  A320原理图 马银国03692006-4-12 12:37:00| 马银国
  M650原理图 马银国04722006-4-12 12:32:00| 马银国
  M630原理图 gaoke78905922006-2-23 11:27:00| gaoke789
   夏新D89图纸 gaoke78903182006-2-23 11:23:00| gaoke789
  夏新M8图纸 gaoke78905972006-1-26 15:35:00| gaoke789
   [分享]东信890图纸! zhoucj04922006-1-17 23:47:00| zhoucj
   A320图纸 111 50 2/3页  1 2 3

网友B:
tyw 是个绝对的好人

楼主:
感谢tyw

的确,我之前先在这类网站注册了一下,但没积分,没下下来,所以我又问21社区的朋友们来了,呵呵

网友C:
CAT4137。

好像是CAT4137,在便携式太阳能手电筒上有这样的应用。

楼主:
当然不是CAT4137了,它才5个脚啊

可A320上面这个IC有6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