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知道设计此滤波器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6-24):
工 作频 段108~174MHz,阻抗50Ω,带外抑制2~30 MHz:≥50dB;225~400 MHz:≥30dB900~1500MHz:≥30dB;请高手指点一下用什么方法设计,仿真此滤波器?谢了!!!

网友A:
上方案平台吧!

肯定有高手可以帮到你!
http://www.myesw.cn
 相关链接:http://www.myesw.cn

网友B:
参考调频收音机的选频放大电路

网友C:
带通滤波,找相关的资料,自己算。

网友D:
这个太难

就是在低频段,这个滤波器也很难设计,30M~108M才3.5倍频,要求衰减50DB,174~225,频率如此接近,要求30DB,这样的指标似乎不甚合理,即使设计出来,也会很昂贵,而且很难稳定,楼主是不是想想别的办法,把滤波器的要求降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