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单片机和TLC1543(AD)之间能加光电隔离器(P521-1)吗?

楼主(2007-06-25):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数字接口用光藕隔离当然可以

但要算算光藕的速度是否合适,TLP521太慢了,10K以上频率的信号就不行了,要根据你的AD输出的最高速率来选取合适的光藕。

楼主:
谢谢!

我想到时候单片机给的时钟信号慢点就行了,我项目里不在乎几秒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