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射频和基带使用同源钟为什么能提高性能?

楼主(2007-06-25):
好像从没听说过要求射频与基带时钟同源
但最近被一些业内人士说起,实际做的时候(如wimax等)都有这个要求
百思不得其解,好像二者完全没关系啊
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A:
这并不绝对,只是相对容易处理而已

同一时钟源的谐波成分相同,容易抑制,仅此。

楼主:
那就是用了还是可以提高性能?

那就是用了还是可以提高性能?
还是就算不用只要调整好了也ok?

网友A:
性能的提高并非同一时钟源带来的

注意逻辑关系。同一时钟源只会使EMC问题容易处理些,但也不绝对,有些应用反而多时钟源更易处理,要分析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