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设计难题

楼主(2007-06-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如何设计双工作电压变压器(120V 60Hz 和 230V 50Hz)? 用电容降压的方法. 我做出来的效果是230V的电流是120V的2陪!如何设计才能做到两个电流差不多呢?

网友A:
学习

有那位做到的讲解一样

网友B:
230V变压器初级抽头120V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到处发帖

230V近似是120V的二倍。可以绕两个120V绕组,串联使用是240V,并联使用是120V。这个方法比抽头好,窗口可以充分利用。注意串联并联时同名短的联接。
这里没有“用电容降压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用两个绕组设计,谁不会做呢?!作为一个产品电源怎可以做个转换开关切换不同电源!你的方法自己做实验还差不多!

网友E:
just_do_it :你自己少见多怪

看到过以前日本进口采用变压器的电器都有一个切换开关.实际上就是切换原边线圈!!!
现在的开关电源就不用了!!!!

楼主:
不同国家要求不同!

这种产品也只有在中国才看到!你到欧洲和美国去看看有没有这种产品?!他们很多都要求双电压的!

网友C:
既然楼主觉得不能用双绕组或抽头

那就自己想办法去吧。

网友C:
前苏联的产品

有多个转换开关的。

楼主:
我这里曾有这样一个产品

我这里曾有这样一个产品,只是电流是65+/-10mA.
参数如下:
输入电压: 110v 60Hz  或 220v 50Hz
输出直流电流: 2.7v  ,  65+/-10mA

EE20Z
PRI: DIA 0.03MM   8000T
SEC: DIA 0.17MM X 2 225T
全波整流,供给2节1.2v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