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驱动24继电器的两种方案可以吗?大家帮我分析下附图

楼主(2007-06-26):
  两种方案都可以吗?

楼主:
方案2图

 大家看下吧提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没有必要用光耦

光耦在此也没有起隔离作用。
可以由单片机I/O引脚直接驱动三极管。
300欧电阻不知道干什么用,为省电?

网友B:
可能是24V的继电器

楼主:
谢谢

 300欧电阻是限流电阻,可以不加吗?那流过光耦的输入端电流不是很大了吗?
 可不可以在光耦的输出集电极直接接28V达到隔离两种电源的目的?

网友B:
maychang说的是继电器上的电阻,不是光耦上的LED限流电阻

网友A:
是。我是问继电器上的300欧电阻

“可不可以在光耦的输出集电极直接接28V达到隔离两种电源的目的?”
可以。521耐压够用,但R102应该加大以使光耦中电流仍为2-3mA左右(前一个图),R103最好减小一些。

网友C:
要光偶隔离的话,光偶的发射侧VCC与接收侧VCC不能同名!

要光偶隔离的话,光偶的发射侧VCC与接收侧VCC不能同名!否则将被视为同一导线连通,这还说“隔离”就是胡说8道。你可把光偶接收侧的VCC改为“+28V”。注意,在Protel的SCH里“+28V”与“28V”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同意maychang,没必要用光偶呀

网友E:
要隔离光藕三极管一侧就不要接Vcc

应该接28V,建议信号不要从光藕的e级取,从c极取。R106是否阻值过大?继电器还能动作吗?建议先量一下继电器线圈直流电阻,然后再计算出R106的取值。

楼主:
我准备把光藕三极管一侧接+28V了呵呵

  因为此电路还在设计阶段所以都没经过验证,等下个月调试后我会把实验结果写上来
  关于这个电路还有个问题:
  1 准备把R106去掉不要了,查了继电器的手册觉得没有必要接这个电阻。
  2 准备把光藕三极管一侧接+28V,然后R102换成10K的保证电流在2-3mA左右。
  3 或者把光耦直接拿掉,直接用IO口驱动三极管,只是有点担心稳定性和抗干扰性。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谢谢!!

网友F:
两种电路都没什么大问题, 我来讲几点

一, 继电器线包并联二极管建议使用1N4148而不要用1N4007, 它是用来驱动管截止时吸收线包能量的, 用4007会因为其开关速度慢失去主要功能.
二, R106及C105作用较大, 特别是看你的图似乎28V非稳压电源, 如果继电器会长期吸合, 建议在满足触点参数的情况下加大R106阻值(当然此时要考虑C105储压因28V波动对负载影响).
三, 光藕即使在共地回路中仍有作用, 建议保留(前提是成本允许, 成本有要求可以采取其他措施). 另从你所叙看似乎要光藕隔离用, 则光藕输出应接在28V回路中, VCC回路不应该与28V回路有电连接才好.
四, 查JZX参数线包电流三四十毫安, 则图一中R102稍小, 10K可能较合适(28V时就要47K了,否则基极电流可能会太大), R103选220K好了(它是用来吸收光藕输出暗电流的, 选1M都没问题).
五, 图二电路可以不加反相, 光藕输出下地, 接上拉电阻再接ULN2003就行了.
六, 从光藕输入电阻看似乎VCC在3V3或以下, 若为5V则此值嫌大.

网友G:
不明白光藕的作用

不明白光藕的作用
13楼说的好,不过光藕的作用还是没闹明白,呵呵

至于4007开关速度慢我没有具体查过,推荐使用2003省事,省元件,二极管也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