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电检测

楼主(2007-06-26):
测试问题
现有一个插头的点,其中的点信号有28v,gnd,其余无电
需要进行28v,地线,无电检测
28v好做,但是地线和无电检测该怎样做,请大家帮帮忙!提供一些建议!

网友A:
再说得清楚点儿

网友B:
表述上有问题,不如把想做什么说清楚了

楼主:
补充

就是需要检测一下该点是否是28V,0v还是没有电
28v,0v可以用AD检测,可是没有电检测该如何做?

网友C:
“没有电”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

网友C:
另外

“28v,0v可以用AD检测”,这也未免太奢侈浪费了。

网友B:
依稀知道点意思了,就是高、低电位和高阻的意思。

是这样的?

网友D:
好说

    用一个10K电阻上拉到5V,然后逐个接触插头上的触点,检测到28V就是28V,检测到0V就是GND,检测到5V就是你所谓的“无电”。

网友B:
LS,显眼是不行的。1)MCU受不了28v;2)2个高电位也无法区别

用2个光耦,当一个有信号时,表示开路;2个有信号时,表示有28v,都没有信号时,表示输入电压为0

网友B:
考虑了一下,还是这样简单

网友E:
回帖但不回答问题

典型的不知所谓。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