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容易买到的MOS管。

楼主(2007-06-26):
我是用来做电池的电源开关用,2节电池7v左右,电流不会很大,
控制端应该是高电平mos管断开,这时电池不供电;
低电平,mos管导通,由电池供电;
Nmos Pmos 都可以,中发容易买到,便宜就行,,
我用的少,还是麻烦朋友们帮忙推荐。,最好指点我怎么控制,呵呵我真的不熟,:D

网友A:
你这个要求显然应该用PMOS管

知春电子进门左边第二格第二个柜台,对不起柜台号忘了,到那里说清楚你的要求即可,老板自然会给你合适的,四脚小封装,型号好像是IRF9XXX。

网友B:
IRF530 IRF9530

网友C:
Si2301是合乎你的要求最便宜的MOS管

楼主:
感谢楼上的热心好友,呵呵

我看看各位老兄提到的管子资料,就直接选一个颗了,中发太远了,去一次不容易,呵呵

网友D:
你们都是那里的?

我怎么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