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信号怎么实现?

楼主(2007-06-27):
(无正文)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一片8MHz晶体,加上一片74HC04,用一个门搭个振荡器,然后缓冲输出。

网友B:
最简单,买个8M有源晶振,就可以用了……

楼主:
用单片机行不行呢?

51系列12MHz晶振时的定时分辨系为1us,用其它方法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只要单片机速度够就可以。

网友C:
24M的也不够呀,要使用高速的

网友D:
单片机

使用单片机反而没有使用晶振和门电路的简单。

网友E:
固定频率干吗用单片机?

网友F:
直接买到哦~~~~~~~~

网友G:
用有源晶体

加一个74HC14波形就很好看了

网友H:
如果使用74XX04做震荡电路,应该选用74HCU04

如果使用74xx04做震荡电路,应该选用74HCU04.
74HCU04 的线性应用要比其他非门好.适合用在 晶体震荡,多谐震荡,线性放大电路.

震荡电路输出经过74HC14对波形整形可以得到很好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