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尤其是集成块,如何由上面的字符查出他的型号?

楼主(2007-06-27):
高人指点一下,十分感谢您!

网友A:
上面的字符就是型号...

楼主:
有一个8脚的贴片,上面写着600,下面写着550

哪个是型号?

网友B:
有足够面积的,印的是型号,否则印的是代号

网上有代号表,生产商的官方网站也可查询。

楼主:
网上代号表都是二极管和三极管的

集成电路不好查,有的只是印几个数字,也看不出来是哪个公司的产品

网友C:
楼主可能买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