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个英文

楼主(2007-07-02):
App, ROM, pi, mt
ROM TRAPPING是啥意思啊

网友A:
TRAP是陷阱的意思

但没有上下文,不好讲ROM Trapping是什么意思。

楼主:
TO:平常人

我是在看一个显存部分的Datasheet的时候看到的,只是说某个PIN脚有个功能是ENABLE,DIAABLE ROM TRAPING,这里怎么理解这个意思呢?

网友A:
还是不明白,你还是在Datasheet中搜索一下Trap,看看有否其他解

一般Datasheet中对这种不常见的概念都会有解释的,你最好把Datasheet从头到尾看完。

楼主:
TO:平常人

好的,谢谢哈,我查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