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中标有T4C的贴片是不是三极管?

楼主(2007-07-02):
图中的T4没有查到是什么元件, SOT23封装,用数字表测3脚对1、2脚分别有正向压降,但测得的数值不一样, 反向测为无穷大,不知道在电路中起的是什么作用。

网友A:
难说!

不知这个电路应用于什么装置或者设备中,左边的运放是一个加法电路,右边的是一个放大电路!可能是一种感应器什么的!不过可以肯定那不是三极管!

楼主:
这是一块液晶屏的控制电路

起什么作用不知道。右边放大器可能为了补偿左边放大器的。 T4不清楚是什么,可能已经损坏。 如果假设成PNP型三极管,3脚为基极接地,2脚为发射极接5V, 1脚为集电极,从原理来讲是不是还可以解释通?
我所能查到的型号为T4的贴片多数为双二极管元件,共阴或共阳极,但都是肖特基二极管。但从用万用表所测的结果看并不是肖特基二极管,因为管压降比较大,而且参数也不对称。

网友A:
可以这样做!

为了弄清这个元件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
这是一个控制电电路,我们首先可以把这个元件取掉,然后换上一个电位器,慢慢调一下电位器,观察一下LCD出现什么现象,然后就明白这是控制什么的电路了,然后推测一下这个元件是什么!

网友B:
稳压块

稳压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