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L7650

楼主(2007-07-03):
本人正在调试一种电测仪,需要测量uA级的电流信号通过ICL7650和AD536A输出,现在是调试阶段,由于测量的是微小的电流信号,一般的电路都无法作出这么小的电流,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在ICL7650输入端加上uA级的电流信号?
谢谢!
我刚接触实战调试,很多不懂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用单结晶体管

网友B:
怎么会作不出1uA电流?

要准确,用电位差计输出mV级电压,串联准确的电阻。
不必准确,用电位器即可。如果嫌电位器调节粗糙,用两级电位器。

楼主:

可是使用电位差计和电阻串联电路造出uA级电流后,需要将ICL7650串联在电路中才能采集到电流信号,可是它的输出端是电压信号啊?
请指教

网友C:
用I/V转换电路

微安级电流不算小。反馈电阻取兆欧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