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什么作用?

楼主(2007-07-03):
这个电路是电脑主板的一部分,请问大家是什么作用?会有什么异常吗?

网友A:
从图上看,似乎是让-12V控制其它电源

当-12V低于VGS阈值,JFET截止
当-12V不够(比较高),JFET导通,给其它电源加个大负载(近似短路?)

楼主:
都是这些电源在连接

没发现控制什么地方,MIN-LINE-WIDTH=25又怎么说呢?我实在看不明白

网友B:
中间有没有过孔

电脑多是四层板或六层板。

网友C:
什么咚咚这么恐怖?

楼主:
中间层没有线路,没有过孔,这个是8层板

网友D:
管子如果导通了,12V不是对地短路了?22的电阻是功率电阻?

楼主:
都是普通的小贴片电阻

楼主:
没人知道吗?

这个电路是算从个名牌服务器主板线路图里COPY下来的哦,大家来研究研究啦!

楼主:
顶出答案来

网友E:
真不明白..

怪事..

网友F:
赤铸 在2楼已说

作用可能是在-12V电压来到之前,各路正电压应有个较大的负载。
至于为什么,得看整个电路。

网友G:
一般是关电和上电瞬间起作用

是用-12V控制+3.3V、+5V、+12V,一般是关电和上电瞬间起作用。

楼主:
起到什么作用?当三极管导通时会发生什么事?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