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探询一下简单的压缩码技术

楼主(2007-07-03):
对于低频通讯(RS232通讯,红外,低频包括27MHz,433MHz等)来说,当数据量庞大时,务必会造成通讯的缓慢.有时候影响传输和工作效率.

现在我正在开发一个方案,采用38K的红外通讯来传输8个8位的数据(这些数据是通过外部AD采样得到的),来控制几个LAMP灯的亮度,从而达到某种视觉效果,可是在工作中,我发现通讯时,数据量太多,几乎发送一桢数据需要耗时100ms左右,通讯速度太慢,从而使LAMP灯变化效果不好...

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简单的数据压缩技术(最好为1/4压缩比).
急,急!!
谢谢!!

网友A:
1桢有多大?38K做载波也太小了

楼主:
谢谢

一桢数据有100多毫秒,客户要求采用38KHz的红外载波,距离要求12米左右;
我采用了数字编码发送,数据1为600us载波信号和600us的低电平信号; 数据0为600us的载波信号和1200us的低电平信号,总共发送68位数据......
是比较多的,所以想到压缩方式........

网友A:
这个的速度也太慢了,平均下来也就700-800个BPS

网友B:
用曼彻斯特码或密勒码!

楼主:
红外用曼彻斯特码或密勒码???

应该应用不上吧........

网友C:
必须改载波频率,改编码没太大作用的

网友D:
数据压缩是靠数据间的关联性实现的

看看你的数据是否有规律,这是决定压缩程度的唯一条件,数据量过低是无法压缩的。

网友E:
试一下下面的方法

1。改变码的宽度,将码的宽度缩小
2。改变码的结构,数据0用600us的载波,数据1用600us的低电平

网友F:
用差分码,如果有长期规律,就做预测差分码

网友A:
用232协议就行,协议低层MCU自己管理就行,接收用中断方式

这样会节约出大量的时间,给你显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to 楼上,楼主的问题是时间不够是波特率太慢造成的

不是cpu处理造成的……

网友G:
关于“简单的压缩码技术”,楼主的问题应该从应用本身找

我要先提几个问题:
1)要控制几盏灯?
2)每盏灯亮度的控制精度有多高?

假设你有8盏灯,那么传送8个8位的数据意味着每盏灯亮度的控制精度为8位,即每盏灯亮度可以有256级。
---------------
请问你的应用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
你的灯能够反应这么高的精度吗?或者说人眼能否分辨这么高精度的亮度调节吗?

我怀疑你是否真的需要有这么高的控制精度。所以建议你试一下把亮度控制的级别减少,看看效果如何。
---------------

另一个思路是,第一次传送完整的数值后,以后只传送变化的相对值,如果变化不快的话,这是完全可行的。如变化的相对值控制在+3~-3之间或+7~-7之间,那每盏灯一次只需传送3位或4位。

网友A:
TO 14L

就是因为他自己搞的通讯协议,所以要解析波形的,这样会占用大量的MCU处理时间,如果使用232以及中断方式就会把这个时间转让给其他的用途。

网友F:
to楼上,就是把cpu时间放出来,也是没用的

信号就那么一个一个慢慢的传过来的,现在的问题是波特率慢啊

网友H:
re

最终是要lamp的高度变化的效果好,也许可以换个角度,改变LAMP的亮度方法上想一想

网友I:
同意 15楼:"平常人" 的说法.

网友B:
曼彻斯特码和密勒码在红外遥控里允许较高的波特率。

相信我没错的,红外遥控我敢说我很专。
很多欧洲版的红外遥控用曼码和密勒码。

网友J(2011-09-28):
都是高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