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切换自身工作电压。

楼主(2007-07-04):
51核单片机,5v和3.3v都可以工作。(电源是5v,加个1117产生3.3v)现在想在单片机工作的时候动态切换工作电压(或5v或3.3v),最好用单片机一个或两个io口就能控制。切换的频率不高,需要的时候才切换。电路怎么做才最简单。(刚上电的时候2种电压都可以)

网友A:
不可以动态切换

会造成振荡电路出现瞬态不稳定,导致时序出错。

网友B:
振荡电路可以一直用3.3供电的啊,呵呵

一般的ttl电平兼容3.3v,然后3.3v出来接一个二极管5817,5v出来过一个pmos,pmos关掉,电压就变成3.3v供电了

网友C:
两种电源切换过程中,让电压平滑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