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电路中三极管发热原因

楼主(2007-07-05):
如图,VCC=3V, 上电后, Q2马上发热, 这是怎么回事, Q2更换过了, 故障仍然, 应该不是它的原因, 各位帮我看看, 哪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楼主:
S1是一个开关

加电后开关未按下时就发热了

网友A:
CTL_ON/OFF?

上电后,CTL_ON/OFF是高还是低电平?

网友B:
还用问嘛,上电后ctlonoff肯定是低,

那么点门电压,pmos怎么能不热呢……,半开不开的……

网友C:
Vcc与Batt+是什么关系?

网友D:
倚门回首

却把青梅嗅
(半开半不开)

网友E:
把R17去掉。也是一半电路

楼主:
这是一个上电的电路

这是一个给电路开关上电的电路, 开关S1闭合, 才有BATT+, S1断开, 则掉电

to 扬欣电子: 上电后CTL_ON/OFF是低
to awey: VCC是外部供电, 3V, S1闭合后, 有BATT+给电路其它各部分供电
这个现象是忽然出现的一个故障,昨天找了好久,没有找到是哪里的问题, 请各位指点.

楼主:
电压异常

正常品上电后, Q2的驱动极电压为2V, 这个坏品上电后, 这个电压为1.5V, 这是哪里导致的了? 是连CTL_ON/OFF的芯片吗?

网友F:
Re:

R14 SHORT 或CTRL-ON/OFF 有問題.

网友C:
开关导通,外部Vcc直接与电池相接??

如果是这样,不热才怪

网友G:
无法判断.留个字.

网友H(2011-07-15):
调整管发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