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og switch的疑问,请指教

楼主(2007-07-10):
analog switch的疑问,请指教

analog switch本身是disable的,但是当输入信号大于其analog switch的偏置电压,此时会不会造成它导通闭合呢???

网友A:
不会

如果大于电源电压则会向电源端泻放。

网友B:
台湾的,中文加英文的

网友C:
..........

不过,如果你正常使用的时候,输入信号电平也这样的话

输出波形会被削顶削底

网友A:
不错,那就是泻放(钳位)的结果

楼主:
也就是本身断开的analog swith的输出端的电平被钳位至电源电

也就是本身断开的analog swith的输出端的电平被钳位至电源电平?是吗???
如:analog switch 本身是disable的,电源电压是1.25V
输入端为幅度为2.5V(VPP为5V)的正弦波,因analog switch被disable的,理论上输出端应没有信号输出,若照您的分析所说,当正弦波的幅值低于1.25V时应没信号输出,当高于1.25V时,输出端输出1.25V,请问是这样的吗???请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