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滤波器

楼主(2007-07-11):
是个有源滤波.是不是把两个信号发生器两端串接在一起,另外两端一个接地,一个接滤波器输入端,然后一个用于产生信号,另一个产生要滤掉的燥声,然后通过滤波器.
但是我用示波器看的时候(两个通道示波器),为啥我一个通道夹在运放的输入(就是RC滤波器的输出)和不夹的时候运放的输出是不一样的呢.示波器的两个地是接在一起的,当示波器的一个通道夹在运放输入的时候是正确的.是不是示波器不应该这么接.

说的有点乱,不知道大家看懂没?

网友A:
不必用两个信号发生器吧?

两个信号发生器输出串联,反而可能使其中一个输出带上了相当强的工频信号。

用一个信号发生器就够了。改变频率,逐点记录信号频率以及输入和输出,就可以描出幅频曲线。当然这样比较麻烦,费时间,用扫频仪快得多而且直观,但价格也贵得多。

关于示波器问题,示波器输入接运放输入,示波器输入电阻和输入电容影响了电路工作。示波器输入端接信号发生器输出端,由于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比较低,对电路影响很小。

网友B:
用一个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就可以了

楼主:
好象是示波器的输入电阻和输入电容给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