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晶振电路中1M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7-07-12):
各位大大,有的CPU的晶振电路就一个晶振加两个匹配电容,有的晶振电路有一个晶振加两个匹配电容还多个1M电阻(电阻与晶振并联);请问此电阻的作用?谢谢

网友A:
**

稳定的作用

网友B:
使非门工作在线性区

楼主:
可以详细些吗

楼主:
云里雾里,晕

网友C:
详细些

直流负反馈

网友D:
我看到的反馈电阻很多都10M的

另外  晶振电容串联个电阻 防止电流过冲用

网友E:
这里有详细的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524&page=1

网友F:
电路图都没看到,我也晕了,

网友G:
re:

 使輸出直流準位=1/2 VDD, 輸出波形上下對稱 .

网友H(2013-12-24):
有详细点的解说没,坐等

网友I:
不加也可以,就是振荡电平会高一点儿。

网友J:
这个电阻是可以抗干扰的,我们有一款单片机不加电阻,在客户那里受到干扰偶尔会出现单片机自己擦除一个扇区。在公司模拟客户现场的干扰也擦除了一个扇区。后来加上电阻怎么干扰都不会擦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