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多路采集方案思路,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2007-07-13):
我想设计一个多路数据采集系统,具体方案为:运用高度传感器测量液体液面的高度,传感器数量为100(传感器为模拟信号),测量的时候逐个扫描,采样间隔1S就可以,我想采用单片机请问大家可以实现吗?有没有好的建议和参考资料推荐,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话?请求高手出手!谢谢!

网友A:
我来支持LZ一下吧

没实际做过,但感觉不是很难,想减少AD的话就得用运放来处理,再加开关功能较好的MOS管.应该可以吧!
愚见...
大家也说说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谢谢楼上的,我是想知道多路采集具体的方案和电路,哪位高手可以给小弟指点个明路啊?谢谢各位!

网友B:
有什么问题?

1、各路分别放大滤波,再通过多路模拟开关送AD;

2、如果各路信号性质相同,扫描时间够长,可以直接先通过模拟开关,输出共
用一个放大滤波器再进AD转换。可以节省放大滤波器的数量,降低成本。

网友C:
高度传感器??!!

高度传感器??!!真的没听说过,如果真找到合适的传感器,你的问题倒是不难解决

网友D:
100个传感器

测量液面的高度。
传感器到单片机的距离可能相当远了。这是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网友E:
独立管理,通过通讯技术读取数据

网友D:
楼主应该认真考虑 conwh 的建议

要测量液面的高度,这个容器不会是一根管子,必是比较大的储藏罐之类。

网友E:
独立管理不一定主体要分开,通讯也不一定非得远距离

独立的便于开发,(任务)处理的也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