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正弦波幅度控制的电路!

楼主(2007-07-13):
我想用DDS做一个信号源

频率范围:0-1MHz
幅度    :5V

现在要实现幅度的控制,比如可以预设一个电压值,但是没有想到应该怎么进行幅度的精确控制,哪位大侠帮帮忙,给个方案呀!

网友A:
分压

用个电位器。

网友B:
DAC+乘法器

楼主:
3楼

DAC+乘法器,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B:
ad835, 楼主查资料去吧,非常简单。

楼主:
我直接用DAC,把正弦加在VREF上,大家说能达到多高频率?

网友A:
回楼上

你的DAC速度多少?这个不知道,怎么谈“把正弦加在VREF上,大家说能达到多高频率?”

楼主:
回楼上

   何来转换速度的问题?加在VREF上,信号直接经过电阻网络在经过放大器就送出去了,转换的过程只是在幅度控制时,给一个控制数据时才存在。

   存在的问题只是DAC内部的电阻网络和放大器这一条路的频率特性是如何的!这个在DATASHEET中是没有的,所以想和大家讨论下,看看有没有人用过,可以加多高的频率!

网友A:
怎么会没有?

这是DAC0808的datasheet

楼主:
我的是DAC0832呀,DATASHEET中没有相关的说明,能不能帮忙找一下

网友C:
用电位器是不是嫌不准确?

网友D:
用数字电位器

楼主:
用电位器不能达到很高的频率,多半的频率响应范围都比较小。。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郁闷!`

要求要幅度控制步进0.1V。

Vpp=10V

怎么做?

网友E(2007-08-12):
3楼已经跟你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