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不太与电子有关的问题:请教如何调整电度表?

楼主(2007-07-18):
请教如何调整机械式电度表(下称电表)?
有一个3(6)A的电表坏了,自己修一下,能转。但不准。型号是DD282。里面有一个可调电阻,两个可调螺丝:一个在铝盘上,另一个在220V电压的电磁铁上。
这几个可调部件叫什么名称?各负责什么功能?想知道怎样调整才能恢复准确。普通3.5位数字钳表能做效准仪器吗?需要什么等级的仪器?

还有,国标里,这个安数的表起转功率一般是多少才算合格?我发现不到3W基本上就不动。我希望能在1W~2W就能起表(是不是尖酸了点?)。然而很多廉价电表都做不到。

电子式LED显示的电表一般是什么原理呢?如何区分有功和无功?能做到1W起动吗?

网友A:
机械式电度表里还有可调电阻???

没见过!
简单的校准就用100W的白炽灯点亮个1min钟根据参数对比实际圈数就可以了啊!

1W就启动?苛刻了点吧?起码要能克服转盘的静摩擦力吧?

网友B:
回真人

我以前拆电度表,调整是靠一个螺丝改变磁铁与铝盘的相对位置。
你这个可能与我以前拆的那些结构不一样。

网友C:
买一块把,也就40块钱

计量的是有功,钳表有啥用?
在家里自己校准我也不会。
准确度2%,启动电流0.4%Ib即0.012A,2.64VA。
电子式电能表一般是通过电阻采样电流电压以后经模拟乘法器积分算出电能。
没见过用lED显示的电能表。
电能表表壳上写清楚了电表的种类,是有功还是无功还需要问吗?
你这个表能做到1w启动的话99%潜动会不合格。

楼主:
照片

图中三个红圈里面的就是可调部分。左下角这个确实是个可调电阻。它与电流圈上的一个副绕组串联成回路。电阻调大可使转速变快。

网友A:
哦,想起来了,是有这样的

咋一看,总让人想起电路板上的可调电阻,哈哈。
这玩意还是比较复杂的,反正就是通过电压线圈感应涡流,涡流在永磁体磁场中受力驱动转盘,还有电流线圈配合,三者相互配合带动转盘。

以前琢磨了很长时间如何在正确接线的情况下,通过负载端窃电,可总不成功!
不过确实有窃电的设备,网上有卖的,可以控制表盘转动,只要在负载端接上就可以了,电表接线不需要改动。
新闻还报道过,有个老工程师专卖这个,后来被抓了起来!

网友D:
还是调永久磁铁的位置吧!其它那两处应该是补偿?还是什么,时间长忘记了!

还是找找以前的有关电度表和电能计量方面的书看看吧!

网友E:
人家希望小功率不动,可真人则反之

用电子式的吧。

楼主:
谢谢4楼给的数据.

0.4%,难怪3W才动。那么说3A表是3W起,5A表就5W起了。要是接上几个1W的小夜灯,就白吃没商量了。
看来真是要用电脑来算比较精细.
空载情况下,电路电阻不应大于22欧姆(包括导线电阻和接触电阻),这些电阻和分布电容所形成的RC网络(忽略L)有微量有功功率被消耗掉,但不被用户实际享用,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机械式做得太灵敏技术上有一定难度。

楼主:
回8楼话,这档子我是BOSS,能黑就黑!哈哈!

也不是无故的黑.我也知道厚道二字.总之要灵敏,也要准确.

网友F:
不会去搜索吗??? 淘宝才卖30元,去买一个吧

启动电流0.05%Ib
DD282型单相电度表 单位名称:长江电气有限公司 一级分类:仪器仪表 二级分类:电气类仪器仪表 三级分类:电能计量 四级分类:其它 商品名称:DD282型单相电度表  产品型号:DD282  产品用途: 产品特点:

楼主:
哇!0.05%

哈哈!谢谢xwj.我流口水啦!0.05%
本也想买批好的把老一批换下来.一换就是一打(刚好12个)不过这要花不少RMB.我缺的就是RMB啊!所以才修.

网友G:
真人

是老板还是房东啊?
嘿嘿

楼主:
没人知道那3个可调部件的各自作用?

这三个可调的可能是分别负责满负载,轻负载和功率因素调整.但是究竟是哪个负责什么功能我不清楚.

本地书店这些书不好找.或者有什么电子书可看?我不想瞎折腾.请动行的点拔一下吧.

网友E:
真人画出的那个部分,好象是调快慢的(准确度?)

那个地方好象是个滑动电阻,都20年了,早忘到爪哇国里去了。

网友H:
多年不来

多年不来,难得今天上来又见杨真人.

不过对于这块确实不懂.
感觉应该电能表不测量电压,只有电流和时间吧.

前阵家里的表坏了,发现是接线年岁久了,断了.
也纳闷,这么粗的铜线,也动不着他,怎么说断断就断了呢.不过以前哪里偶尔冒火星是真的.

网友I:
电度表

多少知道一些。
1,铝盘旁的螺丝是调节满载时的误差,调节磁铁的反作用力以控制。
2,另一个螺丝调节轻载时的误差。
3,可变电阻是功率因数不为1.0时的误差调节。
民用电度表误差一般是一级,要求误差小于1.0%。
另一个要求是加电压后在无负荷时转动不超过一周,即无潜动。
灵敏度要求不小于0.5%额定电流时能够启动。如果是3A电度表,那么就是15ma,220V时功率3.3W。
正规的校准需要至少0.5级以上的电流表,电压表,稳压电源,可调功率因数负载,一般使用钳型表是不可以的。
电子型电度表本人所知甚少。但误差至少不会太高于国家标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这和我估计的相同.

2W基本能动了.用3W调"怠速".就是差大负荷没调.由于没有仪表(100M频率计应该能用上,可惜坏掉了)和其他高精度仪器,也缺乏专门的测试条件,只能用秒表和眼睛数转数换算了.大约吧.然后找电管所校一下,上铅封.hehe
看来这个工夫实在不划算.下次叫买个新的算了.
华立的LD68型这里用得比较多.不清楚它的起动数据..估计不会是0.05%.机械的总难免有死点也有磨损.估计以后用MCU的电子式电表会最终替代这些机械电表.

0.05%是怎么做到的?不会是多打了1个0?

网友C:
国标有规定

普通单项民用表准确度等级为2级,即2%误差,最小启动电流0.4%Ib

网友J:
左下角的东东可以调节转盘在空载的时候反转。

小时候家里修房子,电表被闲置,自己好奇拆了一把,结果没有能复原,被老爸狠狠的揍了一顿。

转盘轴的一端有个胶的螺丝帽,可以控制转盘的灵活性。

网友F:
LS不懂就别瞎说

呵呵

网友J:
并没有瞎说

虽然我不懂它的理论,只是实践出来的现象。

楼主:
21楼说的不对.

空载不可能反转.但是,防止潜动的一根铁针会把转盘带到色斑位置.这个可能引起小角度的正转或反转动作.但最后会停下来.如果电路或磁路被改变,可能造成不停的反转.仅仅调可变电阻实现反转,我几十年来还没见过.

塑料螺母的其实只是一个方便生产的设计.塑料材质只是为了降低成本.它完全可以与空心螺丝套紧成一整体.这里的结构主要是调整铝盘转轴的垂直高度.铝盘转轴上面定心,下面定心定高.通常采用耐磨宝石作为轴承.类似钟表里的"钻".

楼主:
有人说没见过LED显示的电度表,这就让他开开眼界

LED显示的IC卡预付费电度表。这只是其中一款。我不是买广告。

网友C:
这回真的见识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