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设计一个幅度可调的方波发生器

楼主(2007-07-18):
各位大虾,小弟现需设计一个简单方波发生电路,要求:

1. 方波只需正半周即可
2. 幅度可调(0--20V)
3. 频率固定,30K左右
4. 占空比固定,50%
5. 不能用单片机或FPGA实现

我曾用CD4060搭了个简单电路,但4060只能实现3--18V的幅度。

因小弟入门不久,所以这种简单电路也没有经验,望指教。

网友A:
你已经用CD4060实现了所需频率的方波,只要加一级放大就可以满足输出幅度要求。这个放大器用一个三极管即可,要输出阻抗低,再加个射极输出。
要实现输出从零开始可调,30kHz频率不算高,用一个电位器就行。

楼主:
多谢

多谢回复!您的意思是不是先用一个三极管放大,再用一个三极管用作射极跟随?那电位器放在哪儿?

网友B:
只要解决电源电压可调就行了

方波振荡用固定电源,方波输出(用三极管)用可调电源。

网友A:
回楼主

是一个三极管做共射极放大,一个三极管做射极跟随(共集电极放大)。
如果负载不重(负载电流小),不必加射极跟随器,负载比较重就要加。
电位器放在哪里,主要考虑电位器的分布电容比普通电阻大,所以电位器的阻值小一点好。电位器可以放到共射极放大器之后,跟随器之前。

 tuwen 说“只要解决电源电压可调就行了”,确实是这样。如果电源电压可调,就可以用电源电压调节输出幅度。不过,电源电压可调也是用电位器,与用电位器调节信号幅度相比较,麻烦一些。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尤其是maychang

我会去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