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场效应管的问题:

楼主(2007-07-20):
我看到一个电路图有一个场效应管,有两个栅极的.我看到书上写的是3SK80,但是看别人做的实物上的四个脚的东东上面写着"UA"两个字,我问遍了广州解放中路和惠福路,看到了形状一样的场效应管,但都没有3SK80,有的老板说我可能记错了,他们说没有听过这种型号.请问这种东西的名称到底叫什么?

网友A:
3SK80很可能是国产型号.估计这个型号已经停产多年.

所以现在在电子市场里找不到这个型号完全有可能.
现在买的一般都是进口或进口管芯国内封装的外国型号.只能查代换手册了.
你看看这个管性能要求怎样,用个接近或更高性能的代替它吧.

网友B:
3三极管 s锗 k开关

国货,查代换手册,应该有代替的,好像是这样,好多年不用了

网友C:
3SK80 是日立的,不是国内的型号

网友B:
啊,搞错了,羞愧中

原来是3CKxxx

记得日本的三极管是2skxxx,就把这个给忘了

网友D:
3CKxxx是硅PNP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