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5作为键盘接口 为什么老烧

楼主(2007-07-21):
  难道是静电引起的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B:
串电阻没有?

网友C:
感觉先检查电路,

电源电压是否过高,电源和地是否短路之类

网友D:
烧得好.这让你知道要找问题.

先帖个图看看.

如果没东西烧,但是总有毛病出来,那才头大莫明.

网友E:
嘿嘿

杨真人果然是真人,说话咋就那么爽啊!

楼主:
有串电阻4.7K的 电源没问题是5V

    有串电阻4.7K的 电源没问题是5V

楼主:
 245作为输入口还对接外壳接了102的电容 这是我们新改的 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之前 我们没有接电容 外壳的接地不好引起应该也有可能吧
请各位高手指点 谢谢了!

网友D:
如果不帖出完整设计图估计只有你自己能解答.

帖的图注意不能遗漏任何细节. 永远紧记"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网友F:
245作为输入口还对接外壳接了102的电容

谁的主意?
建议你们总工将此人cut掉。

网友G:
对外壳接102的电容的点应该是74HC245的地吧?!

为了减少共膜干扰和静电释放,常常将参考地经滤波电容和大电阻接外壳,但外壳最好接大地,否则该种接法就有烧的可能,还有几种可能。
1、输出端是否超过最大输出电流?
2、输入端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
3、74HC245的供电电压正常否?
4、按键回路是否有电感类器件?
有图好分析一些。

网友H:
电脑主板上网卡部分电路也经常这样做

RJ45的外壳地和板子上的GND分开,然后用1000pf/2KV电容相连.

网友I:
LS,因为网卡变压器本身就是隔离的,你那个只是Y电容

网友J:
贴图

贴图上来,控制端子怎么接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这问题我们解决了

  就是取消掉那些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