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

楼主(2007-07-21):
大侠请问:在PROTEL99SE中,任何将一张电路图作出两张PCB呢?我弄出来的只能做一张PCB,因为网络表只有一个啊

网友A:
分成两个原理图画

楼主:
还有其他办法吗?

请问除了分成两个原理图画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在同一个PCB中分成两块板画

网友B:
LZ:可以是可以的(制作后再分板),但器件标识不能重复。

网友C:
拼版啊……拼N张都可以

网友D:
请教

各位大侠:
久仰了。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请教:
我现在有一快太阳能板,想将它用与LED的电源上,问题是现在我用光电管没办法将光能转换为电能。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