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是带阻电路吗?

楼主(2007-07-21):
我自己分析上面是高通,下面是低通,这样并联不就是带阻电路了~!~

不知道高通和低通的频率怎么计算?

要是输入为100Hz正弦波,是不是就没有输出了~!要想让100Hz的信号通过,应该如何选择参数?????

楼主:
把图补上

网友A:
典型的陷波器,对某一特定频率有很大的衰减

网友B:
这个东西

叫双T电桥,常用于选频。

楼主:
这个"双T电桥"是什么书上的呢????

是<电路>里面的,还是 <摸电>里的?怎么没看到过!~~!????

计算有点看不懂啊??

请maychang大哥帮我算算,上图的参数所得的f0为多少~!~!????~?

网友B:
“怎么没看到过”

莫非世上的书阁下全读过?

“计算有点看不懂啊”
很简单的分式计算,没有指数对数,没有微分积分……
把你的数值往(3-6-3)式里面代入就行了。
连计算器都懒得按按,该打PP。

楼主:
呵呵!~!

小弟才疏学浅,是想问清楚是哪本书上的,回去好好学学~!

虚心向maychang大哥学习,接受maychang大哥的批评~!~

网友A:
模拟电路书好像是在正弦波振荡器部分有讲

网友B:
书名是《半导体线路(放大、振荡、电源部分)》
很老的书,**中出版的。
如果想要,把邮箱地址发给我。pdg格式,10.8M。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哥

我邮箱是    wjcy131421@163.com

网友C:
偶也想要一份,maychang帮忙发一份哈

qlzredfox@yahoo.com.cn

网友D:
maychang大哥的邮箱还可以发10M的啊

什么邮箱,收费的?这么牛

网友E:
跟着maychang有学习了

网友F:
我也想要一份

zhrmghgscjy@163.com

谢谢 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