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单片机的信号需要隔离吗?

楼主(2007-07-22):
我想将汽车的倒车开关信号和车速传感器信号接入单片机(AT89C2051)中进行处理,请问这两个信号是否有必要采用隔离措施?

网友A:
看有无干扰

汽车设备最易受干扰的是12V供电,来自汽车点火系统的干扰脉冲往往有300多伏,几百微秒的脉宽(碳芯高压线情况好点,铜芯高压线情况最差).
解决方法可用DC/DC变换器,我曾用一个555振荡+脉冲变压器,把12V电瓶电转换成与汽车隔离的5V给系统供电,成功地绕开了这个致命的威胁.你不仿一试.电源隔离了,你的输入信号也必须隔离了.

楼主:
车速传感器是霍尔元件输出的信号

这个装置主要用在柴油车上,24V电系。车速传感器是霍尔元件输出的信号,目前正在考虑电源的问题,不知道使用5V的DC/DC模块效果怎么样?要求1A电流的输出,采用线性稳压器,如LM2940可以吗?

网友B:
如果你的这个装置事关人身及车辆安全就必须隔离

有安全性要求的车载设备如该设备涉及车辆运动状态的控制、指示等,必须具有高度可靠性,所以信号和电源都必须隔离,线性电源和非隔离开关电源都不可用。如果该系统与安全无关,则不是必要的,但提高可靠性也是产品质量的重要保障措施。

楼主:
输入的信号有:

压力传感器信号:0-5V
角度电压计输出信号:0-10V
倒车信号:ON/OFF
车速传感器信号:方波脉冲
模拟信号采用V/F变换好还是ADC好?

网友C:
同意二楼,但要注意电压的大小

网友D:
re

chuyang说的对,对安全无影响,干扰又不太严重,不隔离也罢

网友E:
最好隔离,汽车不在乎你这点成本!

网友F(2010-01-23):
我想将汽车的倒车开关信号和车速传感器信号接入单片机(AT89C2051)中进行处理,请问这两个信号是否有必要采用隔离措施?
引用 楼主:

天啊你是什么牌子的汽车啊?快告诉我,防止我买了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