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控制继电器

楼主(2007-07-23):
请问哪位能告诉我,计算机输出能否直接接继电器的线圈进行控制?

网友A:
通常情况

计算机的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B:
要有一个习惯:加个放大电路.

最简单的就是一个三极管放大了.
具体要看是什么输出.如果是专用输出可以直接带继电器.PLC就是这样.

楼主:
谢谢各位,用光耦可以吗

先谢谢各位,不是PLC输出,我用的是计算机输出的DO板卡,想直接用计算机驱动,如果不行,是否可加光耦驱动,计算机的输出可以直接驱动光耦吗?如果用光耦的话,电平反相了,是否要再加一级光耦给反回来,也就是用两级光耦?呵呵

网友A:
计算机的输出是否可以直接驱动光耦,看具体情况,计算机芯片的型号,光耦型号,通过扩展芯片输出还是直接输出……无法一概而论。
两级光耦需要两个电源,否则两级光耦没有意义。而且光耦比小功率三极管贵,为什么不用一支三极管反相?

网友B:
接继电器还要研究反相这个事?

你第1天搞电的?

网友C:
呵呵,maychang和真人真有耐心。赞一个

网友D:
计算机输出的DO板卡?

一般是内置uln2803这样的继电器的驱动器件,直接驱动就行了;

网友E:
当然可以直接用三极管反向,但前提是要你不怕烧电脑主板

光耦是用于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