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请教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7-25):
labview

用labview做一个系统,需要用USB传输将信号传给单片机CY7C68013,现在最困扰的是USB的问题。有人说labview调用C:WINDOWSsystem32下的USBFunctions.dll,可直接调用。我想知道这个USBFunctions.dll是window系统带的,对什么片子的USB都适用呢还是专门针对某个芯片的。

网友A:
system32下没有USBFunctions.dll文件

网友B:
需要有针对68013USB驱动的库文件。

USBFunctions.dll估计是LV安装时带的。要使用它固件程序要按照NI USB设备要求写,不知道NI有没有这方面的文档。
或者找个通用的68013的USB驱动,然后还需要写个DLL读写数据,在LV中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