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做过安检门的兄弟说说

楼主(2007-07-24):
小弟想在我自己 的一个产品(不是安检门)有一项功能是要检测金属,想问问安检门的原理,
1 安检门是不是一侧是发射,一侧是接收,
2 安检门如何实现判断金属在安检门的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中间的
3 不同金属在磁场中的会有相互抵消作用.安检门如何判断这种情况
4 两台安检门放在一起,如何不相互干扰

赫赫,我从未接触者方面的东西,
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详细的介绍安检门原理的书
大家知道的推荐我一下
谢谢!!!

网友A:
安检门没有什么“发射接收”一说

安检门事实上就是个线圈,接在振荡电路中,金属物体通过安检门时相当于给线圈加了铁芯或铜芯(和金属的特性相关,铁芯类加大电感,铜芯类减小电感),故而对线圈电感量产生影响,进而改变振荡频率,当变化量超过预设值时报警。探雷器等地下金属探测器也是用同样原理,但还有其它方法的,不过工作原理就不属于常规电子仪器范畴了,比如用放射线、超声波等。

楼主:
如何避免铜铁抵消

to chunyang:
铁芯类加大电感,铜芯类减小电感,如果两个放在一起就会相互抵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现象呢?

谢谢?

网友A:
无法简单的抵消

物理空间不同、进入感应区的时间也不同,系统设计得当是可以完全轻松检出的。

网友B:
就是金属探测器

网友C:
拜托说他们抵消之前先查查这两种金属的磁导率

网友D:
还有另一种方式是固定激励,通过金属的涡流损耗来测试的

振荡方式确实有上面说的抵消的问题。

网友E:
就如chunyang 所说,是不可能完全抵消的

因为你通过安检门的是一个断层序列,除非融为一体并还能保证特性一致,否则肯定会有不符合的地方。
而且别人检测的根本不是导磁率,而是涡流或密度

早几天出差,看到行李检测机图像是立体透视的,几个显示器有的还有彩色分层,自动剔除了背景,看起来相当的一目了然啊

刚刚去随便搜索了下,来看看别人的功能介绍吧:

图象显示为黑白、多能量、四轴飞行器物剔除、有机物剔除、超级增强、反色、透澈玲珑、高能穿透、低能穿透 。

再看看安检门的功能介绍吧:

CX-005经济型金属探测门(编号3-310)六探区独立调节
金属探测门,安检门(经济型)
型号:CX-005型

适用场所:

    政府执法部门:包括公安、检察院、法院审判、监狱、劳教所、拘留所等各种场地违禁金属物品的安全检查.

产品说明:

*准确定位:
   六个相互重叠的网状探测区域划分
   采用最先进的数字脉冲技术;相互式发射和接收装置
   精确定位被探测物品;直观显示目标物的区域位置
*微电脑处理技术:
   由微电脑控制电路产生扫描的电磁波,扫描速率可精密控制
   通过控制面板根据需要进行程序设置,确保灵敏的设置具备灵活性、可靠性、稳定性
*复合电路设计:
   散射红处线装置,迅速扑捉感应信号
   电脑自动识别,杜绝人体通过时因感应滞后造成的探测失误
   自动统计显示报警次数、通过人数
*灵敏度可调性:
   六个探测区域具备100级灵敏度调节程序
   根据使用情况预先设定金属物品的可能部位及体积、重量、大小进行*适当的灵敏度调节:
   排除皮带扣、钥匙、首饰、硬币等物品的误报,最高灵敏度可探测至一枚回形针大小的金属
*报警方式:
   拥有多种选择报警方式,便于识别探测物的具体区位
   根据周边安装环境的干扰程度不同,采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磁电兼容技术
   通过100级DSP进行数字过滤,形成超强的抗电磁干扰能力
*密码保护设置:
   密码为四位数,可由用户自行设定
   只有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改变原程序和灵敏度以及其它的设置参数
*串行通讯:
   预留数据通讯接口,可与电脑监控系统相连并自动统计探测情况
*模块化设计:
   采用模块化设计,安装便捷,易于排除故障
*强抗击工艺制作:
   在无人通过的状态下有较强的耐冲撞和碰击能力,待机正常工作运行时,不易受外界因素影响
*并网组合优势:
   自行设定工作信号频率、并网安装多台探测门共同工作且相互不干扰
*磁场发射技术:
   符合当前所采用的国际安全标准,采用弱磁场技术,对心脏起搏器佩戴着、孕妇、软盘、胶卷、录像带等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