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大地物体如何识别有人触摸

楼主(2007-07-24):
外壳是金属,能上下申缩,出于安全,在申缩过程中,有人触摸到外壳停机。恳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弄,等高手出现,顺便学学

网友B:
直接接地就不能用电气方法检测到触摸

要和大地间有足够阻抗才能用感应法,如果该物体不重,还可以用机械阻尼检测法。

楼主:
回ChunYang

大概重量是25Kg,产品有些部位是不动的,而且还是属于不安全的部位,如下来时就会被压住

网友B:
那只好用外围检测法

光栅遮断报警等,同时结合适当的机械装置,可大大简化对电气探测的要求。

楼主:
收到,谢谢ChunYang你的建议

网友C:
机床的控制箱一般都有开门停机设计.

一个简单的门锁连锁开关或和行程开关实现.而且机床底座本体金属(一般是铸铁或铸钢)都是接大地的.
控制箱通常是有专门的PE端子接线。一些可能存在比较大接触电阻的部分用多股软导线铆接或焊接在非分离式活门和箱体之间,实现可靠接地(如此成本将增加)。

不知道这个伸缩是不是机械工作所必须的。如果是,是否可以加一个罩罩住伸缩所产生的缝隙,以防止人手进入缝隙内造成伤害。一个简单的机械制品可靠性也许比什么高科技都好。

不是很了解实际情况,只能猜着说一些。

网友D:
可不可以这样:用一个几百MHz的高频信号加到设备的顶端

整个设备就是个负载,当有人触摸设备时,等效于负载的变化,从而检测出来。

网友E:
老A的方法可以

就是难度对楼主估计有点大
嘿嘿

楼主:
外壳接大地后,人体不是被短路了吗?

人手触摸接地体,脚通过鞋也到大地,这其中人体不就被短路了吗?

高频的话,人要看成是高频部分的负载,这其中要共地吧,一共地的话人体不就被外壳接地短咱了吗?如果不是共地,那么外壳类似天线对吧,这个时候依靠人体什么物理量来检测出有人触摸到个壳呢?是人体电阻?还是电容?我觉得这样实现不可靠.

大家见解如何呢?

网友F:
用超声波或红外

用超声波和红外,在物体外围围成一圈,有人靠近就报警。

楼主:
那请问靠近这个距离如何控制?

比如外壳是长方体的,用红外这个距离如何做?另外我想在好近的距离要能正常操作,做不好那不是被误报警?

网友D:
建议楼主看看楼梯过道上常用的微波人体检测延时灯的原理

楼主:
微波不适合

我要求是触摸不是靠近

网友G:
都是防护的作用,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H:
“我要求是触摸不是靠近”

楼主连要求什么还没有搞清楚。
你要求的是安全。

网友D:
楼主这么武断,我也不想多说了

楼主:
我的要求是只有人触摸到才停机,靠近要正常工作.

所以就有了上面的结论

网友I:
提示:天线原理、高频振荡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想过触摸也安全?

25kg的东西,速度不会太高的.如果运行当中能确保无人身伤害,何必停?16楼说的,你要的是安全,对不?

如果一定要电感应,那么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接地体外表面敷一个绝缘层,再敷导电层在绝缘层外面,接一个高电阻到地,另用一个检测电路检测这个导电层的电参数,类似电灯触摸延迟开关的原理.发霉主意,貌似好繁琐^_^.不过成功率比较看好.

网友J:
我有办法

在上面加电,有人碰到就会叫,检测人叫声就可以了

网友K:
试试

试试,接地金属外壳加接地保护装置后,监测其接地电阻值。

楼主:
杨真人 的办法倒提醒了我...

"在这个接地体外表面敷一个绝缘层,再敷导电层在绝缘层外面,接一个高电阻到地,另用一个检测电路检测这个导电层的电参数,类似电灯触摸延迟开关的原理"

网友L(2007-08-27):
在伸缩的头部安装微波传感器或者菲涅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