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帮帮小弟啊!!!!!!!!

楼主(2007-07-24):
小弟我做了一有4乘4键盘、8位led与计算机用232口通信的89c51的板子,程序主要思路是首先扫键盘,有键按下则通过232将键值发到计算机,经过处理,计算机返回8组数据,用led显示8组数据所对应的数字,然后再返回到扫描,如果没有键按下,救一直扫描加显示。
  程序我用汇编编出来了,用伟福的仿真器仿真时一切正常,但是将程序固化到片子后,片子运行不正常,『『老是不经扫描键盘,』』,『『并且显示也是只扫一边』』就直接向计算机发数据,然后等待接受数据了。请各位大大帮我找找原因啊!!!!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B:
注意仿真器和真实芯片的差别

1、时钟的差别;
2、IO的差别,仿真器可能有更强的上拉;
3、程序地址或固化的问题;
4、外电路结构不合理,包括某些引脚的固定偏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