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摘机检测

楼主(2007-07-25):
(无正文)

网友A:
公用电话是通过反极信号来确定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正确

电话在摘机的瞬间产生一个反极信号,即两根线的极性互换

楼主:
极性互换

谢谢两位。但我还是不太明白,我软件可以利用这个信号来处理吗?硬件电路已定,只靠软件可以检测吗

网友C:
反极信号要去申请才有

反极信号是唯一可靠的判断方法,只是一方面需要开通才有该功能,另一方面在有些地方,即使申请也未必受理,因为该功能原本是针对公用电话计费的。其它判断方法主要靠逻辑判断,利用信号音做判断依据,但可靠性不能做到100%,尤其是在彩铃盛行的今天。

楼主:
信号音怎么判断?

您好,您说的信号音怎么判断?能否详细一点?
电话在拨号的时候,0,1,2 ,,,9,还有#,*都有固定的频率,可以模拟实现,那么在摘机的时候,电话线上会有一个明显的频率变化吗?

网友C:
信号音不是DTMF

而是拨号音、回铃音、忙音、催挂音等,利用450Hz信号的占空比区别。

楼主:
彩铃摘机判断

电话拨号后,若接通会有回铃音,对方摘机回铃音即消失.

若未接通不会有回铃音或只有忙音.

你可在拨号后检测是否有回铃音,若没有或是忙音则重拨.

若是回铃音则继续检测,直到检测到不是回铃音则对方已摘机

对方摘机后,会有16KHZ或12KHZ或反极信号,可用一带通滤波电路检测

回铃声是450hz信号

可用LM567检测450HZ

有的地方交换机发出的不是准确的450HZ信号,有的相差很大,最大相差可达50HZ,所以必须要在线调试

上面一部分可以看出,若是固定频率的回铃音(450hz),这个处理并不是很难。若为彩铃,彩铃的频率范围是多少呢?和正常的说话频率怎么区别?我查不到相关的资料,望高手指点。
另外,我们普通的电话机可以判断彩铃,进而接通电话,这是怎么做的用专门的芯片,还是纯软件的判断?

网友C:
彩铃是没法分析的,内容可以是任意的

音乐彩铃有办法对付,电平上是连续的,正常通话却不是,这就是判断依据,但彩铃也可以是语言类的,只是较少,所以严格讲,彩铃无法准确判断。至于你说的普通电话,估计你理解有误,普通电话不需要进行判断的。

网友A:
彩铃和振铃不同

振铃是馈电给被叫用户,用来产生铃流电压发出铃音,彩铃是交换机在等待被叫摘机之前播放给主叫用户听的。

网友B:
识别人摘机后的声音频率来判断摘机

反极信号的确是要申请以后才会有,当初我做的时候还因为这,和老板争论了好久,他不相信有反极信号,他不懂我有没法说,最后在他的一个中端机上有反极信号,才把此项功能做出来给他解释。
申请确实很麻烦,而且需要两边都有所申请,否则也是没用,所以自已做,还是另想别的方法比较好。
我记得曾经有人提出过用识别人摘机后的声音频率配合静音的判断来识别判断是否摘机的方法,后来没再做下去。你可以这么考虑试一下,希望有用。呵呵!

楼主:
用户说不检测摘机不买我们的产品

振铃是馈电给被叫用户,用来产生铃流电压发出铃音,彩铃是交换机在等待被叫摘机之前播放给主叫用户听的。

dai_weis:我这么理解吧,对方摘机的判断是由交换机来判断的。在对方没有摘机前要么是回铃音,要么是就是彩铃音了。

我想知道回铃音是由交换机发出的还是由被叫电话机发出的? 应该也是交换机发出的吧。

那么当交换机检测到被叫摘机以后,接通主被叫双方,这时候并不会给主叫方一个可以检测的信号(除非申请反击信号等),那就是说主叫只能检测这个过程中的回铃(回铃音或彩铃音)来判断了。

那么如果是彩铃我觉得几乎是不能判断的,语言类的彩铃不是惨了吗?

不判断对方摘机用户就不买我们的产品,用户牛呀,500强的销售人员也没办法说服客户,害苦高研发的了。

网友D(2012-02-21):
请问摘机信号不用反极信号怎么检测呢?

网友E(2012-10-24):
不知道楼上的问题解决没?我了解到的是电话摘机后(叉簧弹起),线路接到一个摘机检测电路上(虚拟电感的作用),线路上的电流变大(18~80mA的样子),交换机检测到这个电流就判断用户摘机。其中的摘机检测电路网上有很多,你可以百度下

网友F:
必须检测反极信号,其他的不用考虑,没那个识别水平
对方摘机是信令送过来,所有交换机都能收到这个信令,但不一定处理,必须申请开通,才会送给你反极信号。
检测电路就简单了

网友G:
不知道楼上的问题解决没?我了解到的是电话摘机后(叉簧弹起),线路接到一个摘机检测电路上(虚拟电感的作用),线路上的电流变大(18~80mA的样子),交换机检测到这个电流就判断用户摘机。其中的摘机检测电路网上 ...
引用 网友E:

你搞错LZ的意思了,不是在局端(交换机端)检测电话是否已摘机,这像你说的,很简单,电路很好。楼主的意思是从一个终端(拨号方)检测另一个终端(被拨方)是否已经摘机,两者中间已经跨过了N个交换机,你跟本没有办法检测到被拨方线路的状态!!
只能通过交换机检测到被拨方的摘机信号(用类似你说的方法),然后再通过“反极信号”通知你(拨号方)。

网友G:
不过还真没研究过手机是怎么做的,我的手机也是电话别人接了以后才开始算通话时间的,没接通时会显示正在拨号,大家应该都能注意到。
所以我觉得到了当前除了反极信号这个通知机制之外,肯定有其它的通知方式。

我隐约的记得,之前在做GSM模块测试时,通过AT命令拨号后,好像真是对方接听电话后,GSM模块才会回送CONNECT回应,如果电话不接通,它会回应NO CARRIER。通过拨号模块的这个回应,就能实现楼主的功能。那些什么火警自动报警系统,就是这样检测的,收到CONNECT回应就拨出报警信息。
至于GSM模块怎么去实现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我只是一个用户,能过到效果就不求原理了(被人鄙视了)。

我不确定GSM模块的这个功能,是因为通讯系统有了新的通知规定,还是这只是GSM网络特有的(毕竟GSM已经是数字网络,和PSTN根本性的变化)。初中的时候我是用过PSTN的猫拨号的,但那时还小,而且也久远了,现在已经不知道PSTN的猫是否也是对方摘机后才会回CONNECT回应的了。

不管怎么样,这是除“反极信号”以外,我能想到的另外一种检测方式了(原理我还不清楚),楼主可以买一个GSM模块和一个PSTN猫回来测试一下,命令都是AT命令。

去识别语音这条路走不通,现在都是用彩铃的,分不出来。

网友H(2013-09-17):
标记一下 以后用得上  不错

网友I:
好多年前用LM567做过450Hz的检测电路,通过单片机可以判断忙音,回铃音。现在到处都是彩铃,也不知道以前的产品挂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