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电话防雷的问题

楼主(2007-07-25):
我家里有一无绳电话,基本上每个夏季都会有被雷击坏。我一回去就修,发现每次烧都是两个三极管。和一个稳压二极管?不知谁有高招!

网友A:
加压敏试试!

网友B:
应该是振铃电路上的器件

并接压敏电阻(200V)或TVS(200V)

网友C:
既然是无绳,那烧的应该是电源部分为主

压敏,有用吗?

网友D:
如楼上所言,要看是哪里的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