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工作频率

楼主(2007-07-25):
钽电容的工作频率范围是多少?
在80MHz~960MHz射频干扰下1μF的钽电容会变为多大的电容.

网友A:
频率太高就不是电容了

一般最多几十兆,你要用于滤波还是耦合或其它?选择是不同的。

楼主:
我要用在集成电路的滤波

网友A:
高频滤波要针对相关频谱使用多种电容组合

钽电容+高频瓷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