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7V到5V,电流2A,怎么办?

楼主(2007-07-25):
压差低,2940、2575之类只有1A,有啥好办法?谢谢各位!

网友A:
选大电流的稳压器即可

去LT、NS、TI的网站上看看吧,另外就是看专业电子期刊的广告页。

楼主:
找过mps的,他们提供了一个样板,

号称2a,1a不到就挂了,可能是谐波太多吧

网友B:
2A问题好解决

关键是压降才2V

用LM2596能有3A,但要有输出1A的时候,压降最小需要3.5V~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