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光耦

楼主(2007-07-25):
最近遇到个关于485通信的问题。如下:
485信号通过MAX483,输出信号与AT89S52单片机相连,正常通信。
但是,我加了光耦之后,就无法通信了。如下图。图中TXD,RXD,P38,P39都是与单片机相连,RO,DE,RE,DI与MAX483相连。GNDIN,VCCIN和GND,VCC是两个隔离的电源,光耦用的是TLP521-4。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错误,谢谢!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只能猜测

一般是逻辑设计错误或外围电阻取值不当所致,另外,521这样的光藕速率有限,最大可靠速率只能做到9600,再高就要换光藕了。

网友B:
521如果饱和太深

9600的波特率都难保证。

楼主:
补充

不知道怎么回事,图片贴不上来。
我两端都是用的2.2K电阻,5V电压。传输速率是4800。逻辑是输入高电平,输出也是高电平;输入低电平,输出也是低电平。

楼主:
再发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