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关于FPGA内核阻值的帖,深表怀疑?

楼主(2007-07-31):
原帖:
"但是如果是作产品必须功1.5V,另外不可以分压,StratixII的内核阻值是5欧左右,
而Cylone最大不可能到500欧,分压的阻值也必需选很小,这样电流很大,现在还
没有承受那么大的电流的电阻。"
我:内核阻值如果是5欧的话,那么电源的内阻得几乎没有,有这样的电源吗?即使是500欧的话也很难办到啊

网友A:
1.5V,0.3A的内核电流很平常啊

看看电脑的CPU,1.4V几十上百A的电流,
你说“有这样的电源吗?”

楼主:
那是我少见多怪了

网友B:
楼主大概是想用电阻分压的办法给内核供电了.

集成电路规模越大,用的电流也就越大.如果不降低供电电压,P=U*I,那是个很可观的数字.

网友C:
稳压电源由于引进了负反馈,内阻是很小的。

楼主:
学到了不少啊

我的第一想法是想到了模电那些基本电路的阻值,我想电源也和它差不多,
那用1117给它们供电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自己根据工作电流计算一下

网友B:
SOT-223封装的LM1117貌似最低只有1.8V.

Available in 1.8V, 2.5V, 2.85V, 3.3V, 5V, and Adjustable
楼主还打算串个电阻或二极管给它降压吗?

网友C:
好象有1.25的吧...

楼主:
有的

有1.5V,我买到了,不过是AMS的,应该是一样的,最大输出800MA电流,如果是5欧的话输出1.5V的电欧也没问题

楼主:
纠正一下

看了一下,不是LM也不是AMS的,牌子上画了一个方框里写了一个H,不知是谁做的
现在电源到处都是次品,想用TI的767系列,那天和我要30块,一气之下就不买了,我说你留着自己用吧,自已申请的次数也用完了,第五次申请就被拒绝了,哎!

楼主:
补一脚

PIC: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134373/ETC/LM1117S-1.5.html
 相关链接: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134373/ETC/LM1117S-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