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一扇门打开的角度,应该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7-07-31):
想测一扇门打开的角度,应该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A:
最简单的

旋转编码器。

网友B:
有现成的角度电压计

电压输出或电阻输出。

网友C:
电位器

电位器

楼主:
旋转编码器好象很贵

电位器是个不错的想法!

网友D:
同意2楼

编码器应该不贵。。。
电位器的精度和寿命应该不如编码器。。。

网友E:
旋转编码器确实是最佳选择

用电位器的话,比例遥控专用的电位器比较适合,普通电位器是用不了几天的,电阻式角度电位器亦不可用,原因相同,而光电式角度传感器可用,但性价比不如旋转编码器。

网友A:
别说普通电位器

线绕电位器也用不了多少天。

网友F:
线性霍尔元件

网友G:
看到这个问题的第一想法就是电位器!

网友H:
有另外一个办法.

做个可变电容.测量电容变化,呵呵,省事.可以做到四轴飞行器械磨损.

网友I:
低精度的旋转编码器不贵

网友J:
10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比如电动自行车上的转把霍尔元件,非接触,线性,长寿命,很适合

网友K:

支持15楼

网友L:
看精度和成本啦

总得来说就是测角度位移么,这种传感器到处都是,不同的用途差异大着呢,成本从几块到几W都有。

楼主:
很想知道几W的是什么东西(名字)?

很想知道几W的是什么东西(名字)?几块的又是什么玩意?

网友M:
ES49E?

根据10楼提供的线索搜索了一下,发现了:ES49E......这个东东好买么?

还有,请用过线性霍尔元件的大侠提供几个常用好买的型号,可否?

网友:
很简单,角度传感器!

上网搜索“角度传感器”,会有你要的答案。

根据原理不同,性能,价格等也有所不同,
最简单的当然是电位器了,
导电塑料电位器,比较耐磨,寿命长,一般都在500万次或1000万次以上。最常见的国产型号是WDD35,价格约几十元。
非接触式电位器,用法同普通电位器,内部一般是使用磁铁和线性霍尔元件构成。非接触,无摩擦,寿命更长。广泛应用于手柄控制器上,型号众多,不一一列举。
旋转编码器,这里应该使用绝对式编码器吧,光电式的比较贵,没用过,估计要几千块吧,磁性编码器就比较便宜了,AS5040 10bit分辨率,几十块钱。还有MAB25。

其他一些如旋转变压器,磁阻等原理的就不详细介绍了。

网友N:
嗨!拆个鼠标,抄以下滚轮的工作原理就可以了

用个简单的单片机,成本很低的。

网友O:
线性霍尔元件

用线性霍尔元件,如果外界也有磁场干扰的情况下,还能正常输出吗??

希望能找到一个可靠性高的解决方案,呵呵,我们设计的产品对可靠性要求比较高,总不希望转了几次就挂了。以前的设计是采用比例电机作为信号源,电机输出信号与角度成正比。

选来选去,感觉还是电机比较可靠,技术成熟啊。各位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导电塑料电位器、非接触式电位器可靠性怎么样,如果需要用在比较频繁的角度变化(35度/秒),寿命如何,用过的说说啊。
旋转编码器如果是光电式的,好像温度范围不是很好吧。

网友P:
带滑轮的电位器

带滑轮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