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两路信号,怎么判断频率相等,

楼主(2007-07-31):
请赐教。

网友A:
最准确的方法

用示波器,看李沙育图形。

楼主:
谢谢

能不能用硬件来判断呢,例如:比较器

网友B:
不是同一个时钟源产生的,不可能完全相等

楼主:
假如,频率完全相等的信号

用什么硬件能判断

网友C:
F/V变换+比较器

网友D:
LS,你的先确定误差范围!

楼主:
谢谢

假如,两路信号幅度不相等,由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判断频率是不是相等。

网友A:
这和幅度没有关系

判断两个信号频率是否相等,应该看两个信号的相位差是否变化。

楼主:
两通道输入的波形是不一样的

假设,一路为三角波,另一路为方波,相位是不一样的

网友A:
这个和波形有什么关系?

楼主:
有个想法

先把两路信号用比较器变成TTL信号,在有F/V变换,在用比较器比较电压

 这样设计可能会有误差,能有其他的办法么

楼主:
功能相当于示波器的外部触发功能

就是不知道示波器里的外部触发是怎么实现的

有机会插开看看,

嘿嘿……

各位有什么好点子

先顶了

网友A:
示波器的外部触发电路与内部触发是同一个电路,只不过信号源不是取自Y轴放大器而是取自外部。

总是在那里叫“能有其他的办法么”“各位有什么好点子”
已经告诉你了,测相位差。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我对模拟的示波器还是不很通。
数字的还可以,Y轴是由AD采样点频率变化来实现。

模拟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E:
4046之类的锁相环内有一个鉴相器可以拿来用

测量鉴相器输出直流电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A:
如果是用示波器测量两个信号频率是否相等,不用什么触发。两个信号,一个输入X轴,另一个输入Y轴。屏幕上图形(李沙育图形)不管是什么形状,只要不旋转,两个信号频率就是相等(或成整数倍)。此方法不要求输入信号波形,随便什么波形都可以。

网友A:
wh6ic 说得很对

不过两个输入信号必须先整形。另外有些鉴相电路不能区分频率相等和成整数倍。
此外,这个方法和F/V电路一样,存在电压测量误差。

网友F:
双路先整形,后输入到可逆计数器的+、-,看输出变化,可否

网友G:
楼上的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