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或变压器铁心的磁隙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7-04-24):
如题, 磁隙对于正常应运有什么影响, 应该考虑什么参数的变化, 多谢!

网友A:
一般用于有直流分量的场合,防止磁性饱和

网友B:
电感:调整电感量.

变压器:  调整变压器的外特性.

网友C:
气隙可以增加储能

     严格来讲,气息并不能防止饱和,因此不管加不加气隙,饱和磁感应强度(或者叫饱和磁通密度)Bs并没有变化。
     增加气隙后,为了达到一定的电感量,所需的匝数增加了,因此可以承受更大的伏秒积。

     从储能的角度来说,磁性介质储能密度的公式是(B^2)/(2*u),增加气隙后,等效的u降低了,因此磁芯能够储存更多的能量。

网友D:
楼上这句多少有些不确切

“增加气隙后,等效的u降低了,因此磁芯能够储存更多的能量。”
有气隙时,能量大部分是储存在气隙里,很小一部分储存在磁芯里。实际上,储存在磁芯里的能量与无气隙相比没有什么变化(相同磁通密度情况),正是气隙储存能量。

网友A:
对气隙储存能量不解,印象里只是防止饱和

在无直流分量的电路里,磁路好象不用加气隙的。

=====================================

(1)同一磁芯开了气隙后,可使B—H曲线斜率降低,使磁芯饱和点右移,从而增加了磁芯抗直流磁化的能力。但气隙的加入,又使导磁率下降,所以气隙有个最佳值,即在电感线圈通过最大峰值电流时,磁芯不进入饱和,同时又不致使导磁率降得太低,在所需电感量一定时若导磁率降低势必要增加线圈匝数,这是个矛盾。
(2)确定最佳气隙 按电感所通过的最大电流峰值Ip,利用直流磁化电源,和电感测试仪配套连接,使通入的直流电流达到Ip时,电感量下降不超过零电流时的10%,即认为磁芯已经到达最高Bm值,此时的间隙即为最佳气隙长度。 如果通入Ip时,电感下降值超过10%,说明间隙小了些,可适当再加大点,如果在Ip时,电感不下降,说明间隙片大了点,应适当减小点,这样,边测边改,十几分钟就确定了最佳气隙长度。

楼主:
还有疑问

在没有直流分量的情况下,不需要考虑磁心的饱和吗?为什么?
磁心饱和了主要是对电感量有影响吗?磁心饱和是怎么回事?